[求助]

楼主(2007-12-16):
请教欧姆龙plc编程软件上的编程模式监视模式,调试模式,运行模式,斗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监视模式-----只可以监视而不能修改程序
调试模式-----可以监视也可以修改程序
运行模式-----运行程序并监视,允许在停机情况下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