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6):
小弟我有一个接地摇表,不知道怎样测量地线的接地电阻值,请路过的大虾帮忙一下!

网友A:
摇式地阻表是一种较为传统的测量仪表,它的基本原理是采用三点式电压落差法,其测量手段是在被测地线接地桩(暂称为X)一侧地上打入两根辅助测试桩,要求这两根测试桩位于被测地桩的同一侧,三者基本在一条直线上,距被测地桩较近的一根辅助测试桩(称为Y)距离被测地桩20 米左右,距被测地桩较远的一根辅助测试桩(称为Z)距离被测地桩40米左右。测试时,按要求的转速转动摇把,测试仪通过内部磁电机产生电能,在被测地桩X和较远的辅助测试桩(称为Z)之间“灌入”电流,此时在被测地桩X和辅助地桩Y之间可获得一电压,仪表通过测量该电流和电压值,即可计算出被测接地桩的地阻。
接法查查电工手册或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