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原因

楼主(2007-12-17):
日锋变频器,带负载工作偷停,显示故障代码瞬间过电流,直接复位后起动不了,依然显示瞬间过电流,此时断开负载,便可正常起动,接通负载依旧不能起动。如果给予变频器重新上电再开机时,有时可以正常带负载起动,有时起动不起来显示瞬间过电流。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过电流故障分多种,你这种可能是负载问题!变频器复位后等300秒再启动!

网友B:
你好
zhangxiaofei106@163.com
给 我一份好吗?

网友C:
加速时间能不能放长一点啊!

楼主:
时间长一些也是这样>

网友C:
我觉得首先你要弄清两点:
1。你的负载性质
2。你的变频器的控制方式

网友D(2008-02-02):
上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E:
你可以提高转矩

楼主:
我也倾向于此原因。
     同样的变频器共四台,均是同样的负载,只有这么一台发生此原因。
     上板的故障应怎样解决呢?因为故障复位后,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F:
负载功率和变频功率检查是否匹配,可能变频选型略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