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7):
以前都用汇编,C语言没弄过.

完全照书上的二个C语言例子,编译没通过.不知道错在哪里,请求帮助.谢谢

第一个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c0,0xf9,0xa4,
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for(j=0;j<121;j++)
{;}}
}
void main(void)
{
uchar m=0,n=0
P0=SEG7[n]
P1=SEG7[m]
delay(3000)
P0=0xff
P1=0xff
P2=0xff
   {
   uchar m=8,x=6
   P0=SEG7[n]
   P1=SEG7[m]
   P2=SEG7[x]
   delay(3000)
   P0=0xff
   P1=0xff
   P2=0xff
   }
 P0=SEG7[n]
 P1=SEG7[m]
 delay(3000)
 while(1)
}
/*compiling no2c.c...
no2c.c(1): warning C315: unknown #directive 'includ'
NO2C.C(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NO2C.C(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NO2C.C(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for'
NO2C.C(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NO2C.C(9):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no2c.c - 5 Error(s), 1 Warning(s).*/

第二个程序:

 #include<reg51.h>          /*item 1*/
  void msec(unsigned int);   /*item 2*/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array[10]
   unsigned char i;
    while(1)                   /*item 3*/
    {
    for(i=0;i<=9;i++)          /*item 4*/
      {
      array[i]=P2=P0        /*单片机的C语言应用程序设计P89*/
      msec(100)
       }
     }
    }
 void msec(unsigned int x){
 unsigned char j;
 while ((x--)! =0){
  for(j=0,j<125;j++)
  {;}
   }
  }
/*compiling no1c.c...
NO1C.C(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
NO1C.C(11):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
NO1C.C(1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msec'
NO1C.C(1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NO1C.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NO1C.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NO1C.C(1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NO1C.C(1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no1c.c - 8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A:
楼主应仔细检查您输入的程序,如第一个程序中:
for(i=0;i<k;i++){
for(j=0;j<121;j++)
{;}}
}
竟然少键入了一个{,造成{不匹配的错误。

楼主:
等下再仔细检查下.谢谢您.
C没弄过,有些格式也不太清楚

网友B(2013-09-09):
全新国内著名厂家高端矢量变频技术,伺服驱动器软件,用于变频伺服生产或者二次开发必备技术,
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促进你的产品早日上市,争夺市场先机。。
提供完整软件的源码;
可按照客户要求编写修改之后,提供烧写码;
根据客户的要求修改之后,提供带有程序的芯片;
高端1矢量3变频8技2术3来1电3咨7询4伺服6转让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