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问题

楼主(2007-12-17):
PLC输出接直流负载时,COM端是接正端还是负端还是两端都可?接续流二极管时,二极管正端接哪一端正确?

网友A:
PLC如何接取决于您的PLC是源型输出还是漏型输出,或者是源型/漏型都支持的输出。
这个可以看您所选取的PLC型号的硬件手册来决定。
同样,续流二极管的接法也取决于您的PLC输出信号的类型才可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