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7):
温度水压显示报警表
单位的太阳能热水器要按装温度水压显示报警表,不知道选何种产品?

网友A:
可以用AI-702M来做显示报警

网友B:
选一台双显示报警仪AI-702AJ0J5L2L2。压力测量要供电24V是用J5模块,温度是JO模块,模块L1用于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