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7):
要求仪表调节限制输出,那种型号的仪表

网友A:
宇电的AI-808P可以做多段功率限制。

网友B:
仪表的输出量是可以限制的。主要是用于电炉的加热元件是硅钼棒在低温时电阻小电流大会引起跳闸,所以要限制输出。宇电AI518/518P708/708P/808/808P系列调节器具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