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指令

楼主(2007-12-17):
1.对内部线圈,可分为保持和非保持两种,但对于输出点,为什么不分保持和非保持呢?
2.永宏PLC可以提供由OUT输出指令加上"L"标示来指定某个输出但为保持型输出点的作法,请问那是不是表示可以支持保持型输出?
3.在永宏软件上,怎么去标示"保持型输出线圈"?那"L"怎么标示上去?
4.保持型输出线圈一般用途是什么,都可以用在那些方面?
5.使用手册第一册4-4里的自保持电路:看不懂,当X0通时,Y0会通吗?

网友A:
1.对内部线圈,可分为保持和非保持两种,但对于输出点,为什么不分保持和非保持呢?
答:外部输出点也可以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具体可参照永宏PLC手册1 4-4/5页.
2.永宏PLC可以提供由OUT输出指令加上"L"标示来指定某个输出但为保持型输出点的作法,请问那是不是表示可以支持保持型输出?
答:是的,外部输出继电器也可规划,具体可参照永宏PLC手册1 4-4/5页.
3.在永宏软件上,怎么去标示"保持型输出线圈"?那"L"怎么标示上去?
答:输出点可规划为停电保持型,直接在IO组态-输出设定里打勾
4.保持型输出线圈一般用途是什么,都可以用在那些方面?
答:具体用在哪些方面没有固定,一般是根据外部器件/内部程序/现场需求而定.
5.使用手册第一册4-4里的自保持电路:看不懂,当X0通时,Y0会通吗?
答:关于4-4页保持型输出线圈,印刷上有些许错误,我们正在改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