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指令2

楼主(2007-12-17):
1.设定线圈和清楚线圈,一个是将指定操作数设定为1,一个是将操作数清楚为0,那这两个指令是不是相反的,倒相的,这两个指令在使用上有什么相互限制吗?
2.问个基本的,我们继电器分为输出继电器(Y),内部辅助继电器(M),步进继电器(S),暂存继电器(TR),除了Y继电器的状态会被送到外部去,那其他的继电器输出状态怎么去应用?每个继电器输出类型都有什么专用?
3.所有特殊继电器都不提供上,下微分接点指令(TU,TD),有需要的话,该用什么方法去转换呢?
4.M1924和M1925这两个继电器都是脉冲信号,他们区别在于那里?尤其是M1925说的详细一些.
5.特殊继电器里,有计时/计数控制的,他和T计时器,C计数器(专门用来计时/计数)有什么区别,在电路里可以相互替换用吗?

网友A:
1.设定线圈和清楚线圈,一个是将指定操作数设定为1,一个是将操作数清楚为0,那这两个指令是不是相反的,倒相的,这两个指令在使用上有什么相互限制吗?
答:刚好相反,两个指令为清除线圈优先.

2.问个基本的,我们继电器分为输出继电器(Y),内部辅助继电器(M),步进继电器(S),暂存继电器(TR),除了Y继电器的状态会被送到外部去,那其他的继电器输出状态怎么去应用?每个继电器输出类型都有什么专用?
答:Y为硬件外部输出继电器,内部辅助继电器(M),步进继电器(S),暂存继电器(TR)为软件内部使用继电器,只能软件使用.

3.所有特殊继电器都不提供上,下微分接点指令(TU,TD),有需要的话,该用什么方法去转换呢?
答:可使用TU ,TD +特殊继电器就能解决.

4.M1924和M1925这两个继电器都是脉冲信号,他们区别在于那里?尤其是M1925说的详细一些.
 答:M1924为控制器为RUN时,第一个扫描周期为ON.
 M1925为控制器为RUN时,按扫描周期T为100%ON,100%OFF.做轮替交换.

5.特殊继电器里,有计时/计数控制的,他和T计时器,C计数器(专门用来计时/计数)有什么区别,在电路里可以相互替换用吗?
 答:高速计时/计数控制相对应的选择其一,特殊继电器也是相对应的,所以特殊继电器也只能选择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