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7):
分段功率限制的仪器

网友A:
采用分段功率限制的电炉的加热元件是硅目棒,升温时低温电阻小电流大,会跳电闸。
厦门宇电生产的程序升温仪表。都具备分段功率限制,在低温段可任意设定输出功率限制。还可以设置高温炉非线性功能限制。说明书在网站上可下载。

网友B:
只有AI-808P仪表才可以多段功率限制,还要订货时特殊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