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7):
在控制上有很多类型的传感器,如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压差传感器、位置传感器、含氧量传感器等等。请问,这些传感器有什么区别?我要把这些信号接进如PLC、变频器等等处理元件,是否要加变送器?是否都要外加电源?

网友A:
厦门宇电二次仪表都可以直接连接二线制压力变送器,仪表内部已包含24VDC馈电及采用4~20mA输入,不过选择正确的型号也是必要的。如果只是单路显示报警,可选宇电的AI-501AI4或AI-701AI4,2/4/6路测量可选宇电AI-702MA/704M/706M,输入选J5型2路变送器输入模块,如果要求带PID调节功能,可选V7.0版本的AI-518/519/708/808等仪表,加装I4输入模块既可直接连接各种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