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控信号的干扰

楼主(2007-12-17):
仪控信号的干扰

网友A:
测量信号在跳动变化不稳定,一般说来是干扰。选具有抗干扰的仪表。经过EMC抗干扰性能测试的仪表。

如宇电AI系列产品就经过抗干扰性能符合在严酷工业条件下电磁兼容的要求。

网友B:
合理的布线也可以避免干扰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