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7):
不知道现在市场上有没有单相或三相大电流固态继电器,它的控制端由交流电压220V控制,或直接接入开关信号的。(我正想要把大批设备里面的交流接触器换成固态继电器)
先谢了
                        QQ:271981504
                        E-mail:zyg0115@163.com

网友A:
无触点的,可以吗?

楼主:
无触点的可以,但要求是由交流电压220V控制或开关信号控制

网友A:
由DC12V控制,输出电流是10A/16A/25A/40A,输出电压AC380。可以吗?

楼主:
12V的我还要装个变压的,麻烦.我还是想用AC220控制控制或开关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现在市场上有没有单相或三相大电流固态继电器,它的控制端由交流电压220V控制,或直接接入开关信号的。(我正想要把大批设备里面的交流接触器换成固态继电器)
先谢了
                         QQ:271981504
                         E-mail:zyg0115@163.com
你好,有这种想法非常好。现在已经有最大。600安的,单相。三相两相都有。调压也有,控制一般都是,3-32伏直流50豪安以内。我所见到和用过的,很好。

网友C:
你要求的两种都有,用过.

网友D:
呵呵,我在上整发过!40A的

网友E:
我公司有您需要的产品   输入  90-270V   输出 电压  24-240V   40-420V    输出  电流 30A     如有意采购  请联系   于先生  010-82665406-17     北京灵通光电子厂

网友E:
我公司有您需要的产品   输入  90-270V   输出 电压  24-240V   40-420V    输出  电流 30A     如有意采购  请联系   于先生  010-82665408-17     北京灵通光电子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