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7):
各位大虾,现在有一台导热油加热器135KW,用一个XMT系列的温控仪,400A的接触器,采用上限报警控制温度,该仪表控制回差在4度,目前温度波动很大,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进行控制,
如果用调功器加智能仪表控制,成本会增加多少钱?

网友A:
位式控制的控制精度很低的,可以用触发器+可控硅来控制。用移相触发方式。

网友B:
性能好的250A可控硅功率调节器价格在4500元左右,电流输出的温度控制器在400-1500元的不等

网友C:
现在可以采用固态继电器模块,调功的

网友D:
为什么不用 PID
还有温度波动大;也有可能是前端温度传感器质量不好
你的仪表选的都是一般的产品
所以可以考虑其他性能好的品牌

网友E:
用智能仪表完全可以控制在正负2度范围之内。

网友F:
用PID控制的仪表加调压器,或者用可控硅
做客户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