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7):
各位大哥,有一只400A的接触器,控制135KW三相电加热,如果用温控仪的比例周期控制温度行不行?
该比例周期控制将会使接触器频繁启动.

网友A:
代价好高

网友B:
可以吗,大约200A电流,频繁启动所引起的电弧接触器的触点会好快不行的吧?
俺也是新手,高手请指教下啊。

楼主:
查了一下接触器的资料,这种做法是不可能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