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8):
用modbus rtu的10H指指令写多个寄存器时,一次最多可以传输多少数据?
指令格式中有一项为“字节数”,是8位的,那样的话最大值也不是FF,是不是意味着单条指令最大传输数据也就是256个字节?

实际应用:人机和单片机通过modbus通讯,人机把单片机传来的数据以图像的形式显示,每次会有128K的数据量

网友A:
每次是多长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是多长时间啊?

单片机存储器中的数据每12秒会刷新一次

网友B:
貌似:读指令
ADR + CMD +启动数据地址 +资料数(word计算)
01H + 03H  + 00 00  + 00 00

FF FF最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