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2-18):
本人菜鸟,请问380V电压表有没有带触点的,<当电压到380V时触点输出,当电压低于380V时或220V时触点无动作>是什么型号,不胜感激!!!!!!

网友A:
AUTONICS品牌MT4W-AV-41就可以,我用过电流型,很好用,也比较好设置

网友A:
型号确认后再购买,国内用的不多,大概要定货

网友B:
有你要的是数字的还机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