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8):
比如说, 64路输出, 都是脉宽输出, 宽度可以指定, 不是周期性的, 用于控制电机

网友A:
64路脈寬輸出應該沒有問題,但是輸出的能控制電機就有問題了,普通的小型PLC并沒有那么多的高速輸出點,而大型的PLC的高速輸出模塊的價格您能否接受?最大的高速輸出模塊也只有8路,而64路就需要8個,那可是一筆不小的成本開銷哦。

楼主:
小的PLC不是有8-64路的输出么 可不可以直接使用这些输出点输出脉宽 不太明白高速输出点

以前使用4块8路的计数器卡, 现在需求变了, 可能需要64路甚至96路的输出, 谢谢

网友A:
先前的帖子中您似乎没有看明白,如果普通的触点,那么只能输出大约10HZ的频率,您控制电机能否接受这种低频率脉冲信号?如果能,那么用普通输出点也没哟问题,但是绝大多数的电机控制一般都在100KHZ左右,100KHZ与10Hz那可是天壤之别哦。

楼主:
谢谢cvlsam这位热心朋友

低频率脉冲信号? 我需要的是一个可变宽度的脉冲信号 一般宽度可能在几十到几千毫秒之间 用于控制电机的24V接触器

偶是新手 :)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