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输出端至电机之间接电机保护器,为什么电机只要启动而保护器就会出现断相故障?

楼主(2007-12-19):
(无正文)

网友A:
??? 变频器和电机之间不应该有保护或动作元件! 会烧变频器的!
故障可能是电机保护器是基于工频的动作方式,在变频器输出是高频时 误动作?

楼主:
非常感谢!我们分析怀疑也是这种情况,但是变频器没有断相保护,以前由于缺相烧毁电机,所以我们想加上带有断相保护的电机保护器,有没有带有断相保护的变频器或能用于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专用的断相保护器?请有关的网友同仁给予指教!万分感谢!
(备注:我们使用的是格立特VF-10型变频器)

网友A:
在 变频器前加装相序保护器(带缺相保护)或带缺相保护的空气开关?

楼主:
能不能提供具体的带缺相保护的空气开关的型号?我们将会万分的感谢!

网友B: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不应该加保护装置,我公司就应为加上了,致使变频器烧毁了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变频来的怎么会没有缺相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