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 不能打开

楼主(2007-12-19):
那位高手指点下.看碰到过我这种现象过没,,
我从别人那里拷贝过来的程序,结果在我的电脑上,不能打开画面.
并且报错,Unkown:VBA Code = 0x800Ao1B8.
然后是报 不能打开画面..
打开图形编辑器后,,都是灰色的..

网友A:
是不是WINCC版本的问题~~~或者该项目没有启用本地服务器

网友B:
工程好象不能直接复制

网友C:
第一看wincc版本,第二要是版本一样的话把wincc里的计算机名称改成你的计算机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