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9):
问大家一个问题,380V的,电流互器,在二次侧,K1,K2处,为什么测量不出电压,
用万用表,和电笔都量过。

网友A:
好家伙  电流互感器相当于一个原边只有很少几匝的升压降流变压器  二次侧电阻很小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严禁开路运行!你就在上面捣鼓吧!

网友B:
用高内阻电压表,带负载量。mv级的电压。

网友C:
人才!
服了.

网友D(2008-06-18):
人才!
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