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2-20):
三菱PLC能不能用计数器来计Y0的脉冲数?
万分感谢!

网友A:
您是什么意思呢?从Y0的输出直接给高速计数端口X0吗?
如果这样,高数计数计数器来实现计数。

网友B:
没有必要的
可以用D8140/D8141的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Y0输出脉冲给驱动器的同时,用高速计数器来计脉冲数,随时可控制Y2的输出

网友C: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