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0):
听说以后OP270 10''的面板升级为MP277了,应用软件本是用PROTOOL也改为用
WINCC FLEXIBLE了,供应商说软件直接转化过来就可以了,但这样转化不一样还是OP270吗,若组态改为MP277不是得重新做面板程序吗

网友A:
UQF将面板型号改为MP277,软件会自动进行转换。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