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0):
8051的汇编程序写好,生成hex之后,要将程序写到单片机上,这个步骤非常的麻烦。
得将单片机用螺丝刀撬下来,放到编程器里,把程序写进去之后,再将单片机装回板子上。

有没有方便一点的东东,
一头插到板子上,一头接电脑,直接就可以将程序写到单片机上,不用撬来撬去。

不要仿真器,听说仿真器还得一些专门的软件,觉得太复杂了。
最简单的,可以直接烧写的就行。大家推荐一下吧

网友A:
有啊
atmel s系列就可以ISP下载线烧录
stc的串口烧录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用STC单片机只要留出P3.0,P3.1,GND三条引脚就可以,另外做一个232转换接口与之相连就可以,还可以直接把232做在电路板上。

楼主:
楼上两位说的,觉得还是有点复杂。有没有更简单的?
我设想是这样子的,有一种类似于仿真头的东西,一头接电脑,一头直接插到单片机的集成插座上。功能上其实就是编程器+单片机。

打开试验板子上的电源,单片机就运行。
关掉单片机板的电源,就可以通过编程器将程序写到单片机中。

有没有这样的产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