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0):
电炉程序升温,电炉是硅目棒加热元件,低温时电阻小电流大,会跳电闸。这么办

网友A:
可以用多段功率限制功能,当温度低的时候限制其输出功率。

网友B:
跳电闸是什么意思?是空气断路器因过电流保护动作了么?是的话,测一下工作电流.开关电流小的话换一个就是了.再者,硅碳棒,硅钼棒一类阻值变动的加热元件,上端最好选用功率调节器,将输出电流调节小一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