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0):
各个高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用多粗的线,可以用多大功率的用电器,算 法怎么算,标准是什么?多少安的漏电保护器最适合,最安全。

网友A:
选择线的口诀:十下五百上二,二五 三五四三借,七零九五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铝线升级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