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

楼主(2007-12-20):
如何把富士触摸屏(POD)的系统菜单界面改成英文的

网友A:
如果您使用UG00S-CWV 4.0的软件,请按以下方式修改:
    软件菜单System Setting-》Font Setting中的Main Menu修改为English后,下载!
如果您使用的是UG00S-CWV3.0的软件,请按以下方式修改:
    软件菜单System Setting-》Font Setting中的Display Language中修改为English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