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电系仪表的误差改良,求助高手借阅资料哦!

楼主(2007-12-20):
谢谢!~

网友A:
磁电系仪表的原理:是利用永久磁铁间隙中的磁场及通有直流电的线圈的相互作用而产生指示。
对于在用的仪表,要改善其误差是不现实的,只能保证其精度。对于产品设计可考虑:改善永久磁铁的稳定性和磁强度,再就是选用高质量的电阻元件,改善轴承、轴尖的磨擦系数等措施。

楼主:
[原创]
那能给我几个具体点的资料吗?元件改善的方法,和减少轴摩擦系数的具体点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