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 30故障诊断

楼主(2007-12-20):
plc无法与pc连接
power灯常亮
通讯灯在相连时反而不亮

网友A:
可能电缆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无法与pc连接
power灯常亮
通讯灯在相连时反而不亮
通讯灯在相连时反而不亮;power灯吗?如果是查通讯电缆

网友C:
也有可能是DM区的设置问题

网友D:
用手编器连一下,如果也连不上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手编器连一下,如果也连不上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如果使PWR灯不亮为什么会认为主板有问题-----不理解,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