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0):
请教各位大虾:

  如题,同一个动作重复两次后再接着进行其它的动作,用什么指令或程序步骤可以实现?

谢谢大家了!
动作如下::先夹紧--松开--夹紧---吸盘升---松开,请问有什么指令可以实现?
  夹紧的动作是两次,

网友A:
计数器搭配或者使用循环都可以做。

楼主:
还是不行,我的用法是比喻说是夹紧动作:先夹紧--松开--夹紧---吸盘升---松开,如果用循环,吸盘升的这个动作加不进去,请问有什么办法实现?

网友B:
你可以用别的指令,只要工艺流程对了就行.你用顺序控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