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1):
电机在三角接法下和星型接法下运行速度有差别吗

网友A:
理论上是一样的,实际上也基本一样,可能有一点点的差额.

网友B:
只要频率相同,其同步转速绝对是一样的,但由于力矩和转差率略有不同所以实际运行中会有1%~3%的差别。

网友C:
有区别。如果电机设计是三角形接法,接成星形时电流比额定电小(1/1.732)。转速比额定低。如果电机设计是星形接法,接成三角形时电流比额定电大(1.732倍)。转速比额定高,时间长了电机会烧。

网友D:
这个和接法是没有区别的,正常时候转速是电源,频率‘极数有关系。

网友D:
一路3角可以用2路星形接

网友E:
有,见过很多用两种接法来做高低速控制的

网友D:
那是YD 系列的

网友F:
空载下转速是一样的

网友G:
n=60f/q(1-s)
n=转速
f=频率
q=极对数
s=转差率
上面有个哥们说的调速电机,其实是抽6个头的,改变接法其实是改变极对数
如果是抽3个头的电机是没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