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1):
这个接法,控制不了!

楼主:
[原创]
这种接法,控制不了电机,不论单片机IO口怎么变化,电机一直转,停不下来。

楼主:
这种接法,控制不了电机,不论单片机IO口怎么变化,电机一直转,停不下来。

楼主:
这种接法,控制不了电机,不论单片机IO口怎么变化,电机一直转,停不下来。
这种接法可以控制。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2008-06-14):
猜测一下,可能mos的珊源电容影响严重,关闭时单凭10k(太大)上拉,电容会很慢放电,而图二接入感性复杂在放电回路,断开时产生反压使放电加快,如果推挽驱动可能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