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2):
PLC在水泥散装机电气控制上的实际应用

  1 散装机的组成结构

  SZ系列固定式水泥散装机是由进料接头、伸缩下料套管散装头、下料锥斗、卷扬装置(包括松绳开关装置、料满控制器)、收尘系统、除尘系统、卸料阀、气源阀、闸门等零部件组成。散装机既可安装在库底也可安装在库侧同相应的卸料装置配套使用。库侧散装机使用时配备空气输送斜槽(含专用高压离心风机),库底散装机使用时配备短斜槽输送部分(含专用高压离心风机),以适应工艺布置的需要。

  2 散装机的原理及流程

  水泥罐车抵达指定位置后,按控制装置上的“下降”按钮使散装头下降到罐车入料口进入准备装料状态。按“装车”钮进行装车。此时高压离心风机工作,使物料在打开卸料电磁阀后能顺利通过输送斜槽;同时气源电磁阀打开,接通气源;收尘风机同时启动,收尘电磁阀开启驱使气缸动作推动外壳内翻板并使翻板处于导通状态,此时除尘电磁阀处于关闭状态,储气罐储存气体,收尘系统进入工作状态;同时料位风机和活化灰风机打开。0.5秒后卸料电磁阀开启,驱使气缸控制卸料阀门打开进行装料。装载容器内的含尘气体通过伸缩套管中的夹层通道由收尘接口抽到配套的收尘器中,使含尘气体
吸附到布袋上,工作现场可实现无尘作业。当物料装到预先调定的高度或容器已经装满时,装载容器内的物料会堵住散装头下方的风管接头,产生料满报警并自动关闭卸料电磁阀停止装料。卸料电磁阀关闭1分钟后活化灰风机关闭,再过30秒后收尘风机关闭,收尘电磁阀关闭,此时外壳内翻板处于关闭状态,除尘电磁阀打开清灰2~3分钟左右自动停止,料位风机和高压离心风机停止,气源停止。最后按“上升”钮使散装头上升至预定位置。灌装结束。

  二 PLC控制的优点

  目前国内水泥散装机的电控部分大都是以大量的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组成的实序逻辑控制电路来控制各个阀门、电机的启停时间和顺序,在整个工作流程中各元器件动作很频繁,尤其是时间继电器在现场环境比较恶劣的条件下更是容易损坏,故障率高。经常造成装车工作被迫中断,降低了工作效率。而采用PLC控制系统则大大避免了上述问题。PLC控制系统与继电器控制系统相比有如下优点:

  2.1 控制方式

  继电器的控制是采用硬件接线实现的,利用继电器机械触点的串联或并联及延时继电器的滞后动作等组合形成控制逻辑,只能完成既定的逻辑控制。 而PLC采用存储逻辑,其控制逻辑是以程序方式存储在内存中,要改变控制逻辑,只需改变程序即可,方便快捷。

  2.2 控制速度

  继电器控制逻辑是依靠触点的机械动作实现控制,工作频率低,毫秒级,机械触点有抖动现象。PLC是由程序指令控制半导体电路来实现控制,速度快,微秒级,严格同步,无抖动。

  2.3 延时控制

  继电器控制系统是靠时间继电器的滞后动作实现延时控制,而时间继电器定时精度不高,受环境影响大。 PLC用半导体集成电路作定时器,时钟脉冲由晶体振荡器产生,精度高,调整时间方便,不受环境影响。

  2.4 上传数据

  现在水泥厂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对设备DCS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在电气方面我们要实现如下功能:
⑴能自动实现从开启除尘器设备到水泥罐车装满的全过程。
⑵运行过程中,能将各设备的运行信号反馈到中控室。
⑶中控室接到备妥后可以实现远程启、停设备。
⑷停车状态下,提供设备的备妥信号。
⑸运行过程中若出现故障,可向中控室提供故障信号。
⑹实时监控水泥罐车内水泥的多少。

三 PLC控制的具体实现

     基于以上几点,我们选用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作为控制核心,通过对其编程实现各设备的运行。系统硬件组成

      主要构成如下:西门子S7-200系列CPU一台、数字量扩展模块EM223一台、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1一台,我们将各个电机和阀门的状态及控制信号接入PLC,由PLC对这些设备进行控制;EM231可接收罐车重量信号4-20mA电流信号。我们也可以将这些信号通过EM277模块按照 PROFIBUS-DP协议将系统连接到全厂PROFIBUS-DP总线上,将系统升级为一个PROFIBUS-DP从站,实现中控室对散装车间的控制。

更多信息:http://www.linkkey.com

网友A:
哥们,是不是还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