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2):
写论文常要画电路原理图,用Protel 99 SE画起来很容易,但复制到word中打印出来却比较模糊。用Visio没有这个缺点,但画起来又比较难。请高手推荐一个画图软件,能够象Visio那样与word配合得比较好,但画图功能又比较强的软件。

网友A:
直接打印不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用于文章中就必须复制到word,不能直接在Protel中打印

楼主:
但是在文章中使用,必须复制到word,不能直接在Protel中打印

网友B:
用OFFICE里的虚拟打印机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r打印后选取图像,右键复制图像,再粘贴到word里就可以了,效果很好

楼主(2008-02-01):
谢谢了!以后还请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