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2):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用普通的VVVF变频器带普通电动机的节能效果明显吗?比如说在空调的二次泵变频系统上面二次泵用普通的电动机是否可行?水泵在低电压和低频率的状况下的效率是否会变得很低?

网友A:
只要电机不需要满载运行,变频器就会节能。普通电机用变频器带没问题,但需要考虑电机的散热问题。风机、泵类负载用变频器更没问题,效率不会低多少。

楼主:
谢谢李老师,小弟在论坛也找到了一些相应的解释,晒给大家看看。
2、电动机绝缘强度问题
   目前中小型变频器,不少是采用PWM的控制方式。他的载波频率约为几千到十几千赫,这就使得电动机定子绕组要承受很高的电压上升率,相当于对电动机施加陡度很大的冲击电压,使电动机的匝间绝缘承受较为严酷的考验。另外,由PWM变频器产生的矩形斩波冲击电压叠加在电动机运行电压上,会对电动机对地绝缘构成威胁,对地绝缘在高压的反复冲击下会加速老化。
  3、谐波电磁噪声与震动
   普通异步电动机采用变频器供电时,会使由电磁、机械、通风等因素所引起的震动和噪声变的更加复杂。变频电源中含有的各次时间谐波与电动机电磁部分的固有空间谐波相互干涉,形成各种电磁激振力。当电磁力波的频率和电动机机体的固有振动频率一致或接近时,将产生共振现象,从而加大噪声。由于电动机工作频率范围宽,转速变化范围大,各种电磁力波的频率很难避开电动机的各构件的固有震动频率。
  4、电动机对频繁启动、制动的适应能力
   由于采用变频器供电后,电动机可以在很低的频率和电压下以无冲击电流的方式启动,并可利用变频器所供的各种制动方式进行快速制动,为实现频繁启动和制动创造了条件,因而电动机的机械系统和电磁系统处于循环交变力的作用下,给机械结构和绝缘结构带来疲劳和加速老化问题。
  5、低转速时的冷却问题
   首先,异步电动机的阻抗不尽理想,当电源频率较底时,电源中高次谐波所引起的损耗较大。其次,普通异步电动机再转速降低时,冷却风量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减小,致使电动机的低速冷却状况变坏,温升急剧增加,难以实现恒转矩输出。

网友A:
应该感谢bigzealot 兄弟,你的帖子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很多基础的东西我都应该好好的补习一下了。

网友B:
谢谢三楼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