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算水位传感器还是水位探头那?

楼主(2007-12-23):
一款九阳豆浆机内部使用两个探头,应该是水位探头,这种探头是专用的还是普通的不锈钢管那?谢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其实就是一根普通的不锈钢棒,一个导电的电极而已!

网友B(2008-04-10):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其实就是一根普通的不锈钢棒,一个导电的电极而已!
有说明书,对电阻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