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3):
电动机的声音很大,厂家说调节变频器的载波参数就可以了,我用的是MM440的变频器,请问需要怎么调节,是哪个参数啊

网友A:
提高载波频率即可。但载波频率提高了也有很多坏处,会降低IGBT的功率,所以,如果可以忍受,还是不要提高的好。

网友B:
调整  载波频率   一般电机载波频率在3khz-15khz  载波频率是输出IGBT的工作频率如果过高电机会发生尖叫的声音,将这个频率降低试试看

楼主:
载波频率就是脉冲频率吗,好像找不到这个参数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载波频率就是脉冲频率吗,好像找不到这个参数哦
MM440的载波频率参数好像是P1800。

不过我建议你先不要盲目的修改这个参数,先确认一下,这种噪声的来源是什么?如果是电磁噪声,调节这个参数管用,如果是机械噪声,调节这个参数没用。

网友D:
`````什么样的电机``什么样的变频器`?

楼主:
MM440 4kw变频器,电机也是4KW的,听起来就像高频的那种声音
那我应该如何判断原因呢,本身机械也存在噪声,大过电机的声音,但仔细听可以感觉电机的声音的异常!

网友E:
你可以找有经验的机械工程师仔细听一下,如果躁声是来自于机械轴瓦之类的,建议你还是赶紧对电机检修。如果是那种发自电机内部的很尖的啸叫声,则可能是电磁的。对于MM440的变频器,可以修改P1800到更低的频率设定值,它不会影响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网友F:
增加变频器输出滤波器

网友G:
最好不要乱来,你再好好的查一下这个噪声是从那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