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3):
请问各位大师,单相电机的电容容量应该怎样选择?

网友A:
恩  这到是一个问题

网友A:
当星形连接时,所需电容容量C(μF)=P(W)/17,
当用作三角形连线时,所选电容容量C(μF)=P(W)/10。

楼主:
2楼兄弟,单相电机有作星形连接的吗?

我试过钳电流的方法,先估计一个电容值,然后接到电机里通电试验,测出副绕组与主绕组的电流及总电流,使副绕组与主绕组的电流之比为0.6:1,主绕组比总电流稍小一点。如不行就相应地增加或减小电容值。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三角函数法,因为单相电机正常的电容值,会使副绕组与主绕组的电流相位差90度,我就用副绕组与主绕组的电流值分别做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然后看底边的数值与总电流相不相符,否则就更换不同电容值的电容使它相符为止。

我也不知道这些方法恰不恰当,还请各位大师给我指正,多多指教!

网友B:
如果有无功电度表,那接上无功电度表,再接电容测试,更换电容直至无功电度表转速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