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

楼主(2007-12-24):
晶体管输出有PNP和NPN两种是不是随便接哪种都可以.

网友A:
呵呵;
一个点只可能是NPN或PNP的一个;
不能随便接;

网友B:
一正一负,怎么能随便接呢!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说不同的COM可不可以接不同的PNP/NPN?那对应的输出就是有正有负.这样可以吗?

楼主:
输出端COM不可以接不同的电压吗?5V/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