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4):
请教一下,用一台3.7KW的变频器能不能同时带一台1.1KW和一台1.5KW的电机?

楼主:
那么参数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不一定。要看你采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了。如果是简单的开环应用,则完全可以。

楼主:
采用的是开环控制,设置额定功率的时候和额定电流参数的时候,是否直接设两台电机的总额定功率和总额定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用的是开环控制,设置额定功率的时候和额定电流参数的时候,是否直接设两台电机的总额定功率和总额定电流?
电机并联驱动,参数设置是两个电机的代数和,这点没错。

网友C:
差不多,是这样的了,我们这里经常是一拖几的,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