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4):
我有一台直臂吊机,上面有一台电机每工作2到3小时就会把接触器烧坏,不知道是电机不好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拜托大家帮我找找原因

网友A:
把接触器换一个比现在大一个级别的试试看

网友B:
用钳形电流表测下工作电流。

网友C:
对啊  你看看接触器额定电流比电机的额定电流大不大啊

网友D:
先查查工作电流就知道原因。

网友E:
先测电压是不是稳定

网友F:
你干什么的

网友G:
接触器容量、电机故障、电线路虚接等看一看。

网友H:
如果电动机没有问题,请你选择容量合适的重任务接触器CJ12系列

网友I:
上面有一台电机每工作2到3小时就会把接触器烧坏,
什么烧坏?是接触器的触点还是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