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4):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师兄弟,你们在更换三菱伺服放大器时,原来的伺服放大器的数据是用个人PC读出传到新机子上,还是手动一项项读出写入的?

网友A:
都可以
手动可能要快一些

楼主:
请问为何手动一项项的输入更快一些呢,如果用PC机,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吗?手动很慢啊,首先要把原来的数据一项项读出,同时写入新的机子,手动不是很慢吗?
 请问如果有软件,那个软件叫什么啊?接伺服放大器的口,接哪个口啊?MR-J2S-70A

网友B:
网上搜索“三菱伺服设置软件”,
或者http://www.ymmfa.com/bbs/?u=22494

网友C:
都可以
熟悉软件德话用软件更快

楼主:
请问如果伺服放大器,仅仅接上电源交流220V,不按伺服电机和编码器,可以进行参数读写吗?(用手动或用电脑软件操作)

楼主:
仅接电源交流220V,不连接伺服电机和编码器,可以设置参数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