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问题

楼主(2007-12-24):
请教各位师傅:
   三菱PLC程序做一个静态时马达停止,怎么做?

谢了!

网友A:
麻烦请解释一下静态在您问题中的定义。

楼主:
当马达启动后,PLC不做任何动作,到一定时间马达自动停止,时间可以设定,PLC里面用一个什么来段开马达.谢了.

网友B:
PLC不做任何动作,那还要它干什么?

网友C:
PLC不做任何动作 是不是应该还在运行状态

网友D:
那个也太简单了
你稍微看看PLC的书就知道了

网友E:
你可以用个定时器呀,定时多长时间后马达自动停止运行

网友F:
你用程序跳转过你要开启电机的条件不是可以了,然后再在后面加一个定时器去停止

楼主:
静态时用什么来驱动继电器开始计时,停止马达,运行时自动归零.

楼主(2008-06-26):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G:
哈哈
不容易,初学者,提的问题都..................

网友H:
大家都很热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