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QM1H串行通讯

楼主(2007-12-24):
那位大虾用过CQM1H的传行通讯指令,请指点指点。
我要收发几段代码,发送用时间错开发,接收指令该怎么写呢?
我是各收各的,但不行。

网友A:
你用程序时的时间错开,或用优先程序来确定那一个数据先发送,等这一个数据发送完成后再发送等二个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