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特殊继电器用法

楼主(2007-12-25):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脉冲捕捉特殊继电器M8170应该怎样使用?

网友A:
脉冲捕捉功能是获取短时间脉冲时使用的一种方法。FX系列PLC中的特殊辅助继电器M8170到M8175分别对应X0到X5,当输入端X有短时脉冲输入且不足够用于处理时,可以用对应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处理,如当X0有短时脉冲输入,对应的M8170会有信号并能一直保持,M8170可以通过指令复位。在使用此功能时如是FX2N需要使用EI指令开中断,脉冲捕捉在开中断后处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再请问一下X0要不要写进程序中。

网友A:
不用写
这些手册中都有介绍的
编程手册159页就介绍短时脉冲捕捉功能

楼主:
我现在明白了,非常感谢!还望师傅以后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