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5):
-[TOP     H0E     K3     D110     K1]-
L另外,M9038特殊继电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特殊模块的写指令,0E是模块的地址
K3是数据缓冲区地址
D110是要写入的数据
K1是写的数目

楼主:
K3是数据缓冲区地址??

那这个地址里面放的数据是多少?怎么找这个数据?K3的意思就是这个模块上面的第3个接线端吗??

网友B:
他是相对特殊模块来的,你是看不到他的数据的,内部就处理掉了.

网友C:
具体含义你要看相应的模块的资料的。。。单纯的看这句程序是看不出什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