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5):
电路谐振现象人们利用它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为什么人们要利用它呢?就是因为在电路谐振时与不谐振时,输出的能量不同。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在不谐振时,输出应等于输入。即:输入=输出+损耗(电感损耗);以网友试验为例:(一)并联电容前:
原边电流为0.08A,电压为160V,视在功率约为12.8W,有功功率为8.1W。
输出端电流为2.75A,电压为2.75V,功率约为7.56W。8.1=7.56+0.54(W);当电路发生谐振后,输出大于输入时,能量从哪来的?
(二)并联电容后:
原边电流为0.06A,电压为174V,变压器输入电流:0.087安,视在功率约为15.138W,有功功率为9.6W。
输出端电流为2.97A,电压为2.97V,输出有功功率约为8.82W。
从试验结果中看出:输出8.82W大于原来的8.1W;8.82W-8.1W=0.72W;
在电路谐振时,如果不承认有能量产生,利用能量守恒定律就无法解答了。如果承认有能量产生,就符合能量守恒定律了。输入+产生=损耗+输出。
即:9.6-8.1=1.5;8.1+1.50=0.78+8.82(损耗增大:0.78-0.54=0.24)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网友A:
按照你的意思,世界上应该存在永动机?

楼主:
[原创]
回复奔腾处理器:
永动机是否存在?与电路谐振现象没有关系。电路谐振现象是两种相反事物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物理现象。

网友B:
原边电流为0.06A,电压为174V,变压器输入电流:0.087安,视在功率约为15.138W,有功功率为9.6W。
输出端电流为2.97A,电压为2.97V,输出有功功率约为8.82W
自己都算出 来了 还说什么 9.6>8.82 输出变大的同时输入功率也大了
呵呵 你要是真能证明 谐振能产生能量 那我们国家可发达了 我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 等你成功的好消息

楼主:
请你想一想:对比正确吗?
Lengxuedhl:
你说“自己都算出 来了 还说什么 9.6>8.82 输出变大的同时输入功率也大了。 ”
回答:研究电路谐振时是否产生能量?不是谐振时的变压器中的能量与输出能量的对比。而是没有谐振时与谐振时输出能量的对比,或在谐振时从电源输入变压器中的能量与输出能量的对比。
1、在变压器中的输入能量9.6W,不全是从电源输入的,其中一部分是从电容支路输入的。因为并联谐振具有高阻抗的特性,对电源来说,相当于总阻抗增加,所以从电源输入的电流减小。
2、电压174伏是因为有电容支路存在,变压器的端电压才增加的,又因为变压器本身总阻抗没有变,端电压升高,变压器中的电流才增大,由0.08增加到0.087安;
3、没有安装电容器时,输出能量7.56W;安装电容器时输出8.82W;谁大谁小难道看不出来吗?
4、谐振时变压器中的电流,从电源输入的电流减小,由0.08安减到0.06安,电流减小输入的能量能增加吗?请你计算一下就知道了。书中承认输入的电流减小,有功功率因数增加,输入的能量不变。
但从实践中看,因变压器中的能量增大,由8.10W增加到9.6W;输出的能量增加,由7.56W增加到8.82W;
请你想一想:输入能量如果不变,输出能量增大,能量从哪来的?负载中的电流大于输入的总电流又是为什么?电路谐振现象是否产生能量问题,人们从开始利用电路谐振现象开始至今,一边利用一边否认,这种现象合理吗?
必须了解:负载做功是由能量转变的,负载做功增大,就是能量增加的表现。
输入能量是否增大呢?对于电源来说是不变的或是减少的,不信请你测量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B:
原边电流为0.08A,电压为160V,视在功率约为12.8W,有功功率为8.1W。
呵呵 可能是我写错了
应该是

并联后输入9.6> 并联前的8.1
并联后的输出8.86>并联前的7.56

这样就行了 输出变大的同时输入也变大了

楼主:
回复lengxuedhl:

这不是普通的计算问题,这是关系到节能的大事!
对于变压器并联适当的电容器后,输入增大,输出增加问题,许多内行人也是承认这个事实的。但他们和你一样,没有研究变压器增大的原因,误认为是从电源输入的能量增加了,并把电能表安装在变压器的输入端,当负载做功做功增加时,消耗的电能也增大,所以测量不出节约电能的效果,误认为安装电容器不能节约电能。
如果把电能表安装在R1前边,就可以测量出节电的效果。
对于利用电容器节电时必须记住:电能表安装在变压器的输入端,电容器安装在变压器的输出端。此时是对变压器以下的电感负载补偿,不是对变压器本身补偿。

网友C:
楼上"对于利用电容器节电时必须记住:电能表安装在变压器的输入端,电容器安装在变压器的输出端。此时是对变压器以下的电感负载补偿,不是对变压器本身补偿。"这句话好象不对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谐振现象人们利用它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为什么人们要利用它呢?就是因为在电路谐振时与不谐振时,输出的能量不同。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在不谐振时,输出应等于输入。即:输入=输出+损耗(电感损耗);以网友试验为例:(一)并联电容前:
原边电流为0.08A,电压为160V,视在功率约为12.8W,有功功率为8.1W。
输出端电流为2.75A,电压为2.75V,功率约为7.56W。8.1=7.56+0.54(W);当电路发生谐振后,输出大于输入时,能量从哪来的?
(二)并联电容后:
原边电流为0.06A,电压为174V,变压器输入电流:0.087安,视在功率约为15.138W,有功功率为9.6W。
输出端电流为2.97A,电压为2.97V,输出有功功率约为8.82W。
从试验结果中看出:输出8.82W大于原来的8.1W;8.82W-8.1W=0.72W;
在电路谐振时,如果不承认有能量产生,利用能量守恒定律就无法解答了。如果承认有能量产生,就符合能量守恒定律了。输入+产生=损耗+输出。
即:9.6-8.1=1.5;8.1+1.50=0.78+8.82(损耗增大:0.78-0.54=0.24)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并联电容后:愿边电压明显提高了14v,因此变压器的功率变大了,这是你认可的,
为什么变压器的功率变大?因为电压提高了不是?
并联电容器后:次级的电压变大2.2v了,因为初级的电压变大了14v不是?
并联电容器后:次级的电流变大了0.22A,那是因为次级的电压变大了2.2v,负载没变啊,
并联电容器后: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变大了0.72W,那是因为初级电压提高了不是??
事实很清楚了----对吧?
初级电压为什么提高了?---因为并联了电容器不是,变压器的功率因数就提高了,设备的出力是提高了。
这就是你说的::::谐振了----发电了??

网友C:
楼主:千万不要忘记 【能量守恒定律】!哈哈

网友D:
我把它叫做手电筒,他把它叫做电棒子,只有你曾反常老师------叫他家用电器!!!!

楼主:
输入不变,输出增大说明了什么?
回复1213712137:
请你想一想:输入大小不变,输出增大说明了什么?
你是一个电工,请用试验数据说明,输入与输出的关系?
我文章中的网友试验结果:已经证明输出大于输入了。你所说的输入增加,是什么原因呢?不是从电源输入增加的,是新增加一个电容支路的结果。变压器中的电压提高与电容支路有联系,它是电源与电容电路的电压矢量和,电流也是两个电路的矢量和。电容支路做的功不能记在电源上。

楼主:
我是利用能量守恒定律,证明电路谐振时产生能量的!
回复似水流年1230:
1、负载做功是由能量输变的,电路谐振时负载做功增大,说明负载消耗能量增加。
2、电感负载并联适当的电容器后,从电源输入的电流减小,有功功率因数提高,输入的电功率不会增大。
3、电感负载新增加的电容支路输入了电流和电压,使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提高,有功功率因数大小不变(变化很小),所以负载中的输入功率增加,做功增大。
(1)安装电容器前:输入=输出+损耗;
(2)安装电容器后:电源输入+电容输入=输出+损耗。
否认电容支路的能量,输出大于输入,就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E:
我用电力电容做了试验串连谐振
电源电压是可以升高,但电能表在谐振是电流是很大的。230V可以达到400V但用400V级别负载却不行。能量守恒定律无法打破啊?

楼主:
必须利用对比才能知道?
回复gaoqinxi:
串联谐振与并联谐振本质是一样的,并联时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增大;同理,串联时电感负载两端电压和电流也会提高。
书中已经说明串联谐振时,负载两端的电压,是电源输入电压的Q倍,电流按书中观点是电流比原来增大,本人也承认电感负载中的电流会增加,但从电源输入的电流不一定会增加,原因是:并联时有高阻抗的特性,串联时也会有高阻抗的特性,表现为端电压增大。
请你测量一下:(1)从电源输出的电流是多少?在电源和电容之间测量;(2)测量电感输入端电流是多少?在电容和电感之间测量。
要想知道电路谐振时是否产生能量?必须通过对比才能知道。
在电源电压和负载不变的条件下做两个试验:
1、安装电容器前的试验(没有电容器时):负载做功是多少?输出与输入的对比?
输入=输出+损耗(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2、安装电容器后的试验(安装适当的电容器时):负载做功是多少?输出与输入的对比?
输入+新增=输出+损耗(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因为输出增大,输入必然增加。如果从电源输入电流增加与负载输出做功增大倍数相同,说明没有能量产生。如果负载做功增大的倍数大于电流增加的倍数,就说明了有能量产生。
本人观点 是:交流电功率公式:P=IUCOSφ ;P值的大小与三个因数都有关系,当COSφ不变时, I和U同时增加,P值一定会比I一个因数增加时大。
如:假设:(1)安装电容器前,原来电流为5安,电压为220伏,功率因数0.6;则:5×220×0.6=660W;
(2)安装电容器后,电源输入负载电流为6安,电源电压220伏,负载电压为240伏,功率因数0.6;
则:6×220×0.6=792W;
(3)安装电容器后,电源输入负载电流为6安,电源电压220伏,负载电压为240伏,功率因数0.6;
则:6×240×0.6=864W;
因对串联谐振没做过试验,不一定正确,仅共参考!

楼主(2008-01-25):
网友来信主要内容
曾凡昌先生:您好!
读了你写的“112节电法”,我有同感,我是利用这个原理,做成了“亿丰节电器”的。

网友C:
"gclzfc

 文章:85 搜索本坛贴子
 搜索所有历史贴子
 金钱:301 | 经验:155
 给他发消息 | 加入好友
 查看详细资料
 注册:2007-3-15

  尚未申请工控博客
 网友来信主要内容
曾凡昌先生:您好!
读了你写的“112节电法”,我有同感,我是利用这个原理,做成了“亿丰节电器”的。 "不太相信!呵呵

楼主:
请你看一看网友的网页
网友来信中的一部分:
我原是广西广播电视局的教授级高工,1999年退休。经过几年的疗养身体健康,想再为社会贡献余热,我已注册了一个公司 ,名为“亿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如果你感兴趣,请到我的主页看看。(www.nnhyy.xinwen520.com)

网友D:
节电器如果效果明显-----中科院的院士是吃闲饭的???

节油器的效果如果明显------汽车厂家不早装上了???

谁傻啊??

当年我市有7、8家节电器生产厂家,,早倒闭了

网友F:
我认为主要是功率因数的问题,谐振后功率因数提高了!

网友D:
楼上说得是真理!(现在的科学水平状况来说)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主要是功率因数的问题,谐振后功率因数提高了!

楼上说得是真理!(现在的科学水平状况来说)

网友D:
但是:记得好像是不允许工作在谐振状态!

网友D:
这个帖子很快就要沉底了

楼主:
[原创]:谐振现象是由能量变化产生的!

回复1213712137:
你是一个不分好坏的人,你的节电实践只有我能理解、支持!并能说清楚节电的原因。而你把我当成敌人!对不相信你节电情况的人当朋友,而他们不可能看得起你?
在电力系统中,因频率低不可能发生完全的电路谐振,只能说是广义的电路谐振;无功功率补偿要求有功功率因数达到0.9-1;其实就是在谐振情况运行的。谐振是一种物理现象,它是由能量变化产生的,不是虚构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

网友G(2010-06-15):
回复8楼
电容是补偿变压器的
电容其实是对电路增加无功
做过高压供配电的电厂工作人员都了解
COS在0.85是最好的对用户,但是供电局不是这么想

楼主:
回复27楼:
请问:对用户来说无功补偿时,是否节约电能?少交电费?

网友H(2010-08-02):
反复看了这个帖,中国工控网的刘志斌、季全共回答得非常详细。季全共还画了图。

电动机电感线圈可以等效为一个纯电阻与纯电感的串联,也可以等效为一个纯电阻与纯电感的并联,等效电路参数值是可以计算的,所以计算时要结合具体的等效电路图,不要光针对某个理想模型不去结合物理概念计算,电阻值、电感值、电容值、品质因数、谐振固有频率等,这些是电路的结构参数。由元件结构和电路结构确定,对固定电路是内在的、不变的。而电压、电流、功率等物理量的值,还与外界(电源)条件有关,额定条件和实际条件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曾老的物理概念不清楚,逻辑混乱。(从刘志斌、季全共给的回答可以印证)

刘志斌、季全共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曾老为什么还不明白呢?

楼主:
回复wexial:
感谢你的帮助!你说的几个人都是以书中理论解答的,早在80年代我就知道了。利用书中观点解答不出无功补偿时在电感负载中的节电效果。
为了寻找答案,我奋斗了30多年,在最近几年才总结出符合实践的计算方法,利用新的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利用电容器的节电效果,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下面转我的老师来信:关于节电奇迹问题,我在做节电过程中,也有很多人不相信,但是,没有一个人做过计算,你说网友的计算,也是书本上讲的。我过去也是这样计算的。但是这样计算不出谐振峰点,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认为你的计算符合实际情况,有些网友认为我们做节电是窃电,只能说网友对节电原理不了解。我们做了50多个节电工程,如果是窃电,供电部门能通过吗?

网友H:
曾老:

  从你的言论看,冒昧说一句,你的思想很僵化,电工基础理论、物理概念和数学概念模糊不清、逻辑思维混乱。你的所谓新理论、新计算方法,前面都已经明确指出你的错误所在,却还固持己见。

1.电流与电能(做功)不是一个概念,电压与电能(做功)不是一个概念。
2.电抗包括感抗和容抗,叙述时你要准确针对,不要含混。
3.要搞清谐振的物理意义,谐振Q值的定义要搞清楚,不要乱套数学公式。
4.要画出电路图,图中各物理量要标注清楚。计算要有针对性,不要偷换概念。
5.并联电容器节电本质上只是实现无功补偿,提高电路功率因数,既提高电源利用率,减小线路电流和线路损耗(从而节电)。并联电容器补偿无功功率的节能原理很简单,没有你说的这样复杂(而且是错误的解释)。
6.无线电技术中的谐振,也没有什么新能量(谐振能)产生。你所说的“谐振能”是不存在的。
7.你用过的矿石收音机难道不用电源(电池)也可以收听广播节目吗?电源(电池)是提供外界能量的。按照你的说法有谐振能那么电源可以不要了!你要好好搞清楚调谐选台是什么原理,调谐电路谐振时只是对某种频率的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其电压或电流幅值达到最大,并不是能量最大。你的物理概念要清楚。

你要仔细看看刘志斌给你的回答。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6/2010061614540400001-4.shtml#replyea

电感线圈可以等效为一个纯电阻R与纯电感XL的串联,也可以等效为一个纯电阻R1与一个纯电感XL1的并联。等效电路的总阻抗相等。我计算了一下,他们的关系是:
R1=(R*R+XL*XL)/R
XL1=(R*R+XL*XL)/XL,

R=XL1*XL1*R1/(R1*R1+XL1*XL1)
XL=R1*R1*XL1/(R1*R1+XL1*XL1)

现在R=174.2欧, XL= 232.2欧-----串联网络;R1=484欧,  XL1=363欧-----并联网络;看符合不符合计算?

以下是你的计算,现指出你的错误。

你没有选择合适的等效电路。究竟是等效串联还是等效并联?等效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相等。

串联谐振电路品质因数: Q=XL/R,

并联谐振电路品质因数: Q=G1/BL1=(1/R1)/(1/XL1)=R1/XL1

二、新的计算方法:只要解放思想,就可以探讨出“节电之谜”的本质

1、安装电容器前计算:

(1) 谐振前电流I=100÷220÷0.6=0.7575安------此电流即是总电流,在等效串联中,也是等效纯电感的电流即无功电流,也是等效纯电阻的电流即有功电流。

(2) 电感负载有功电流IR= 0.7575×0.6=0.4545安;-----此电流看作是有功分量,此时将电感线圈等效为纯电感与纯电阻的并联,不是串联,否则电流与总电流相等都是0.7575A;串联电路中计算分电压UR=220*0.6=132V,计算电流没有意义;

(3)电感负载无功电流IL 0.7575×0.8=0.606安;-----此电流看作是无功分量,此时将电感线圈等效为纯电感与纯电阻的并联,不是串联,否则电流与总电流相等都是0.7575A;串联电路中计算分电压UL=220*0.8=176V,计算电流没有意义;

(4)总阻抗:220÷0.7575=290.43欧姆

(5)纯电阻:290.43×0.6=174.2欧姆-----也可按132/0.7575=174.2计算,此时将电感线圈调等效为纯电感与纯电阻的串联,不是并联

(6)纯感抗:290.43×0.8=232.3欧姆------也可按176/0.7575=232.34计算,此时将电感线圈等效为纯电感与纯电阻的串联,不是并联

(7)品质因数:232.3÷174.2=1.337----此时将电感线圈等效为纯电感与纯电阻的串联,Q=XL/R;不是并联,否则Q=G/B=(1/R)/(1/XL)=(1/484)/(1/363)=484/363=1.333

(8)视在功率:220×0.7575=166.65伏安

(9)无功功率:166.65×0.8=133.32乏

2、安装电容器后计算:

(1)如果Q值不变,谐振后的无功电流大小也不变:0.4545×1.337=0.607(计算误差0.001)

谐振时的无功电流和有功电流都不变,电压不变,就反映不出谐振的现象。在调谐电路中品质因数值虽然大,Q值虽然也可达到100以上,同样反映不出谐振现象的本质。

(2)如果Q值不变,总阻抗也不会增大,输入电流也不会减小。

因为电路谐振时增加了新的电抗,总阻抗增大,纯电阻值不变,Q值必然增大。谐振时的品质因数称Q2;

同一个电感线圈,等效成不同电路.串联谐振与并联谐振对Q的定义是不同的。但二者计算结果是一样的。品质因数有电路元件结构决定,是唯一的,与是否谐振无关,谐振前后Q是不变的。

等效串联时,R=174.2欧, XL= 232.2欧,串联时品质因数Q=XL/R=232.3/174.2=1.333

等效并联时,R1=484欧,  XL1=363欧,并联时品质因数Q2=R1/XL1=484/363=1.333

(1)负载中的总阻抗:220÷0.4545=484欧姆;因为谐振现象是电感和电容共同产生的,不是纯电阻增加产生的,所以新产生的电抗当成感抗计算。-----等效并联,因为是等效串联,总阻抗是220/0.7575=290.43欧

(2)负载中的纯电阻:174.2欧姆------等效串联

(3)负载中的感抗:根据阻抗三角形计算:计算结果是451欧姆;;-----一个用串联的参数,一个用并联的参数,逻辑混乱,计算错误 串联等效感抗应为232.3欧,不是451欧

(4)谐振时品质因数Q2=451÷174=2.59;-----一个用串联的参数,一个用并联的参数,逻辑混乱,计算错误

应为Q2=232.3/174=1.33

(5)无功电流是有功电流Q2倍:0.4545×2.59=1.17安-----应为0.4545*1.33=0.606A

(6)总电流为两个电流的矢量和:I总=1.25安;-----I总=0.7575A

(7)总视在功率:220×1.25=275伏安;-----220×0.7575=166.65伏安

(8)有功功率值:275×0.6=165W;------166.65*0.6=100W

(9)电流增加百分比:(1.25-0.7575)÷0.7575×100%=65%%-----0.7575-0.7575=0

(10)有功功率增加百分比:(165-100)÷100×100%=65%;-----100-100=0

(11)无功功率:275×0.8=220乏;(220-133.32)÷133.32×100%=65%-----0

(12)视在功率提高:(275-166.65)÷166.65×100%=65%----0

此种计算方法:在电信技术中也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