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5):
富士UG430触摸屏面板上的SYSTEM 键如何锁住 叫用户不能随便进入触摸屏的系统菜单.

网友A:
锁住,别指望啦,System+F1+F7就可以释放从而进入系统菜单。

但是用户进入菜单又能干什么呢?破坏通讯程式?或是拷贝系统程式?
显然都不能干哦,什么活都干不了。

楼主:
怎么不能干 不能拷贝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