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改造

楼主(2007-12-25):
有一套自动化生产线2台5.3KW电机,3台2.6KW电机驱动每台电机连接减速器,要求减速器输出线速度一致,5台电机同步运行,以前是直流调速,现在想用变频器改造,和各位大侠交流交流!

网友A:
给你点提示大多变频器都有模拟输入输入点,变频器一追一因该可以。具体看你负载要求决定变频器是否要加回馈。 是否可行也请大家执教

网友B:
楼主所讲的生产线,应该是一些收放设备,这类设备完全可以用变频改造.
这方面的案例也很多.如需更深入帮助,可给我发mail:myhome10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