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5):
菜鸟求助:小弟刚学PLC,遇到一个问题,老板要把三菱的程序改为LG K120S的程序,我不懂啊,向各位前辈求助!
LD 8002
ZRST ,M0  M55
LD 8000
MOV M8030 D1
DIV D1 K16 Z
MOV M8031 D2
DIV D2 K16 Z1
LDP X000
SFTL X001 M0 K198 K1
LD X006
OUT K1 T6000
LD<> K3M35Z K0
OR X006
AND X004
OUT Y002
LD<>K1M45Z
AND X004
OUT Y004
LD X002
OR Y003
ANI X003
AND Y004
OUT Y003
LDP X000
INC D10
LD>= D10 K6
MOV K0 D10
SFTL X001  M300 K160 K1
LD X005
OR<> K4M380Z1 K0
OR<> K4M390Z1 K0
OR<> K2M412Z1 K0
OUT Y1
END
我对移位比较不懂 ,请帮忙哦 我的邮箱uyuway@gmail.com  谢过了

网友A:
你把程序告诉我我给你编邮箱houxianbo_1969@hotmail.com

网友B:
为什么要用LG的
很垃圾的
还是三菱的好点
要是想便宜些的话你可以用台达的PLC,不比三菱差

网友C:
不要说人家LG的是垃圾,难道你能造比LG好的PLC吗?你要能,就可以说人家是垃圾,你要不能,岂不是你比LG还差,现在你说LG是垃圾,就是在说自己是垃圾中的垃圾了.

网友B:
莫非楼上的是韩国人
呵呵
好象没几个人说LG的PLC好的吧
我又没说LG的比我做的PLC好,我只是说跟其他的比较起来而已
你见过现在流行的PLC中有几个说是一个主体PLC只能带两个输入输出模块的?

网友C:
这是人家设计出来就这么点力可以使,你要使大点力的话,可以换个型号呀.

楼主:
搞定了
谢谢各位  我自己搞定了   其实我应该在努力一些的